定时器A的捕获

楼主(2012-07-30):
拿到launch pad的板子,想做一下定时器a的捕获功能,可是三天下来,没有进展。想要实现的功能很简单,从p1.0发出一个32.768KHZ的频率。利用定时器A的捕获测周期的宽度,可是怎么也进入不了中断?不知道怎么回事。在此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
//功能:利用定时器A的捕捉能测量脉冲信号的脉宽
//
//
//                MSP430F2553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P1.0/ACLK|---+
//            |                 |   |
//            |             P1.1|<--+
//            |                 |
//            |                 |
//说明:ACLK要进行32.768K,并将其作为外部的要捕获的脉冲;
//MCLK=SMCLK=7.68M;
//******************************************************************************////

#include  <msp430g2553.h>
int pwm_start,pwm_end,pwm_wide=0;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BCSCTL1=0xcd;
  ///BCSCTL2=0xc0;
  P1DIR |= 0x01;                            // P1.0,   outputs
  P1SEL |= 0x01;                            // P1.0  ACLK   output
  P1SEL|=BIT1;                              //P1.1 CCI2A
  TACCTL0 =CAP+CM_3+CCIS_0+SCS+CCIE;
  TACTL = TASSEL_2 + MC_2;     //SMCLK=7.68M,L连续计数模式
  _EINT();                     //开总中断
  LPM0;
  _NOP();
  pwm_wide=pwm_end-pwm_start;

  while(1);
}

// Timer_A3 Interrupt Vector (TAIV) handler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IV)
{case 1:break;
  case 2:
     if(TACCTL0 & CCI)
        pwm_start=CCR0;
     else
        pwm_end=CCR0;
     //pwm_wide=pwm_end-pwm_start;
     break;
  case 10:
     break;
  }
     LPM0_EXIT;
}

网友A:
捕获跟中断总是不分家的 啊,用捕获功能是可以实现很多功能的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两条建议
1.在初始化上加入将p1.1设为输入
P1DIR &= ~BIT1;
2.将中断向量改为TIMER0_A1_VECTOR试试。

网友C:
定时器A0有三个中断源吗?直接在中断里写服务程序

网友:
P1SEL |= 0x01;   改为PSEL=BIT1;

网友D:
顶一个  学习了  哦呵呵

网友E:
P2SEL |= BIT3;                                        // Set P2.3 as timer interrupt
        P2DIR &= ~BIT3;                                        // Set P2.3 as an input

        TA1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contmode
        TA1CCTL0 = CM_3 + CCIS_1 + SCS + CAP + CCIE;        // Interrupt at both edges

捕获代码配置,请参考

网友F:
注意:当用P1.1作输入时,一定要写:PIOUT |=BIT1;

这句很重要!!

网友D(2012-08-31):
在使用430单片机端口时   一定要声明所使用端口   你的问题没有声明所用端口的功能

网友G:
这种设置挺麻烦的,捕获模式跟中断是可以分开的

网友H(2013-11-14):
我也在学习这方面,我发觉你这样做是不通的,P1.0/TACLK第二功能定义为输入,它是不能输出时钟的。所以无论你如何设置,都绝对不能得到脉冲,建议改为P2.0/ACLK这个引脚,它可是输出ACLK时钟,我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