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地线布线问题

楼主(2012-07-30):
控制电路,速度不高,但器件比较多,布线时遇到了问题,信号线和电源布线完毕之后,PCB Top Layer和Bottom Layer铺地,所有网络为地的焊盘、过孔等都自动与地层相连,我的问题是不同元件的地没有通过导线相连,只是通过大范围布的地层相连,是否能够满足工作需要,电源片子额定输出电流800mA,元件主要是单片机、八路OC门、光耦,我觉得单个元件耗电都不会太大,但是这种没有导线,只有地层提供电源地导电回路的设计是否可行?

网友A:
布线的一般原则:走线尽量短,环路面积尽量小。
如果只有数字电路,而且每个器件的功耗都不高时,这样布线不会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模数混合电路、大功率回路就要考虑地层的划分了。

网友A:
电路板中地的存在是为了提供电平基准,地线面积越大,这个基准就越稳定,所以一般绘制PCB板的时候地线并不是用导线来布,而是用铺地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增加地的面积,是这个基准更稳定。所以你的做法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铺地后,有时会因为期间布局布线不够合理的影响,个别地方会出现一根很小的导线连接后面很多器件的地。这个时候要把该部分尽量加粗。
还有,你说到你用到了光电耦合器件,这一般都是隔离用的,那么地通常地也要隔离,可以采用0欧电阻或者磁珠之类的隔离

网友B(2012-09-14):
布线还需注意电源线尽量粗,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

网友(2013-07-13):
:)不是地线先连接出来吗?然后在覆铜连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中地的存在是为了提供电平基准,地线面积越大,这个基准就越稳定,所以一般绘制PCB板的时候地线并不 ...

楼上讲的非常好的,这个需要自己画PCB板的时候多注意的

网友D:
楼上几位讨论的确是很给力的,我来借鉴学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