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USB问题

楼主(2012-07-30):
(无正文)

网友A:
需要硬件支持吧,找个有串口也有USB接口的单片机研究一下

网友B:
两种实现方法:
第一个原理就是一个rs232底层接口电路加上一个usb底层接口电路,中间用一个并行数据buffer+控制器而已,需要了解RS232和USB协议的底层部分,无须做驱动,不用了解mass storage协议组,实现起来比较简单。
第二个原理是将一个rs232接口电路和一个usb接口电路挂在某总线上,使用处理器对数据进行控制,需要做驱动移植内核,要了解mass storage,比较复杂,速度也不快,不推荐。

网友C:
你是想说 USB转串口吧 可以从硬件上解决 用PL2303 或者FT232RL 芯片 就搞定了
接上USB的管脚 串口的管脚就可以输出输入数据了 PC机端装上驱动 直接识别为COM口

网友D:
淘宝上有这类产品卖

网友E:
直接买芯片  淘宝上有

网友F:
楼主不要烦了,直接用芯片搞定了

网友G:
如果芯片有USB接口的话,可以看一下CDC协议,没有的话,还是加个芯片吧,很便宜

网友H:
没那么复杂
不需要了解mass storage
现在的通用uart转usb都是使用专用com模拟驱动
和mass storage没有什么关系

uart转usb
无非就是
接收usb数据,将数据发往uart
从uart接收数据,将数据发给pc
pc上的驱动模拟成com口
难点是时序和速度
要做到百分百不丢数据,芯片内部的fifo/buffer就需要足够大
否则理论上 在uart速度足够快时 总是要丢数的
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需要加反馈

网友I(2012-09-18):
楼上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