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宽度与阻抗的关系

楼主(2012-07-30):
画板子时候什么线该走宽一些 什么线走细一些?

网友A:
一般低速板考虑电流的关系比较大 如果是高速板 就要考虑阻抗了

网友B:
尽量加宽地线,很多时候使用大面积铺铜
根据电流大小估算适合的电源线宽

网友C:
普通的板子10mil就够了~有个公式可以算的,好像可以承受1A+的电流

网友D:
高速电路要考虑走线的特性阻抗,可以查表的。低速电路就不必了,只需要考虑电流

网友E:
高速电路在画PCB时,一定要请教专业的人士,一般都是你元器件的大的供应商,他们对这方面都是很有研究的,能很省事的

网友F:
布线宽度 地线>电源线>信号线,像高频高速的有特殊要求的不在此范围之内的

网友G:
在画PCB时布线的粗细是凭个人经验而定的,但大体上不外乎7楼所讲的规则,阻抗的大小在画PCb时只能大致的有一些基本公式计算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