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转mini PCI-E问题

楼主(2012-07-30):
串口能转mini PCI-E吗?当然,不一定非要串口转mini PCI-E,我是想问mini PCI-E插口的3G模块,能不能用单片机控制,发送AT命令,应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当然只是理论上。
首先你要熟悉miniPCI的124脚电气规范,
再考虑如何与你的单片机连接。

网友B:
1\MINI PCIE 物理电器接口,上就有USB 和 PCIE的物理定义,你需要做的就是把USB相关的PIN 接出来,比如D+ D_ ,电源等! 一个小的转接卡就可以做到这点!
2\插到电脑上或者其他系统上,USB会转成串口,你在PC上看到的就是串口,就可以发送AT命令了!

上面1是说的是硬件问题,很简单的物理接口 2,说的是软件问题

网友C:
根据你选择的3G模块不同,找厂家要资料。mini pci-e就那么几个口,肯定是usb或uart口发at

网友D(2012-09-15):
串口应该可以转mini PCI-E,查查数据手册,应该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