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颗MOS功率管的型号

楼主(2012-07-30):
我现在在做一个超声输出电路,目前用的是IRF640和IRF6215,由于管子发热严重,现在准备用一对导通电阻小的管子,一个是IRFZ44N,现求另一个参数相同的管子的型号?

网友A:
IR有几款NMOS的Ron比较小,零点几毫欧级别的,加散热片啊。
你的工作电流有多大?换大功率的,加散热片。使用对流。

楼主:
2# shell.albert 管子现在有80度,有点太热了,这样的功耗也大,准备找个管子让温度降到45十度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