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关于JTAG和以太网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2-07-30):
用的是STM32F103ZET6芯片,在连接JTAG时,系统正常运行,以太网连接没问题;
但是当断开JTAG后,系统上电后以太网不能工作,但是串口可以输出,不过是乱码。
不知道从何分析了,谢谢

楼主:
不加JTAG,仅仅是以太网接口不能正常工作,其他的接口比如SPI等都能工作

网友A:
这种情况大部分是因为复位电路没做好造成的,分别在有和无JTAG连接的情况下,检查下MCU的复位电路,以及JTAG复位引脚的电平,看看区别。

网友B:
建议LZ检查一下系统时钟,看加、不加JTAG 系统时钟有什么区别。
系统时钟 可以通过MCO引脚 (PA8) 输出。

楼主:
建议LZ检查一下系统时钟,看加、不加JTAG 系统时钟有什么区别。
系统时钟 可以通过MCO引脚 (PA8) 输出。
引用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