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怎么能减小功放的交流声?

楼主(2012-07-30):
功放一开机就“嗡嗡”乱叫,不仅影响音质,而且让人心烦,有没有什么办法减小它的交流声?

网友A:
1、音频信号线质量欠佳或插头接触不良;
2、电源滤波电容性能下降或损坏;
3、电路接地不良;
4、电路板存在漏电现象。
5、功放块故障。
检查下电路

网友B:
我的也有。是左右声道参数不平衡,还是地没处理好

网友C:
主要的原因是太廉价了,买个质量好一点的吧:)

网友D:
2楼说的 很好!

网友E:
应该是滤波电容失效了  呵呵

网友F:
主要检查其滤波电路这一块了,适当调整相关电容电阻的大小,滤掉不需要的杂波

楼主(2012-08-31):
结贴了,谢谢楼上各位热情的朋友。大家分析的都不错。可惜不够一人一分

网友G:
我感觉是接地点不当,接地点应选择在渡波电容附近

网友H:
频率有点高,选择合适的电容应该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I:
首先把前置放大部的输人端对地短路,看看噪声是否消失,如果噪音消失,可认定噪音来源于输入信号线,可将其换为三芯屏蔽线,注意屏蔽层只能一端接地。另外,耦合电容应选用漏电小的电容,如钽电容、MKP电容等,音量电位器外壳应接地。

网友J:
不共鸣就行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