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不能燒錄???

楼主(2012-07-30):
Error : Verify failed on Option Byte
Error : < OPTION BYTE verifying failed.
Error : < Operation aborted.
燒錄時出現上面錯誤,請求高手指教!

网友A:
还是配置的问题,再检查下配置吧。上面的错误是关于检查错误的

楼主:
試了幾種備置,還是不行哦?
可否提供具體怎麼配置呀?
STVD 版本1.0  ;芯片STM8s903K3  ;

楼主:
沒人理俺啊?

楼主:
高手出來幫菜鳥呀?
自己頂!

楼主:
難道每次遇到問題都需版主出來解決嗎?
其它前輩們高手們也出來分享自己的成功呀?

楼主:
如今這個論壇也是????哎

楼主:
人間正道是滄桑
求人不如求自己

网友B:
試了幾種備置,還是不行哦?
可否提供具體怎麼配置呀?
STVD 版本1.0  ;芯片STM8s903K3  ;
引用 楼主:

用STVD 来烧写?

建议用STVP 进行烧写。

网友C:
人間正道是滄桑
求人不如求自己
引用 楼主:

支持你这句话

其实你的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因为我也没碰到过你说的情况

可能只是由于很小的一个配置错误引起的

你可以先下载ST的官方例程进行尝试,然后再和你的配置进行比较

楼主:
9樓
俺就是用建议用用STVD 来編寫產生S19文件,然後導入STVP 进行烧写,出錯誤。
Error : Error on Option Bytes (complementary bytes). Reprogram Option Bytes of device
Error : Problem while trying to Reset swim and device. Apply a Power On Reset
Error : < OPTION BYTE verifying failed.
Error : < Operation aborted.

楼主:
剛睡醒
自己頂一下!!
:P

楼主:
誰是ST原廠的?
可否提供聯繫方法?
我司高層很重視使用ST芯片,而且有生產訂單已在使用了
可是開發人員都是新招聘的,急需技術支持!!!

楼主:
沒人理
繼續自己頂!

网友B:
给个提醒:STM8在一般情况下,Option Byte不需要修改、不需要烧写;代码一般应该载入、并烧写到Program memory区域。

楼主:
我是使用軟件STM8S -MC-FW設置馬達參數,把其產生的文件放入馬達庫內,再編譯生成的S19文件,此S19文件導入STVP燒錄產生錯誤的。
不知以上方法是否有錯誤?
請高手賜教!!
多謝!

楼主:
16樓
使用過軟件STM8S -MC-FW嗎?

楼主:
過路人看了發表高見呀?

网友B:
16樓
使用過軟件STM8S -MC-FW嗎?
引用 楼主:

軟件STM8S -MC-FW 没用过,或许你可以通过给你这个软件的人 问问ST的工程师。

网友D:
你这个问题多少天了啊我擦。。。刚看到你MM我了上来看看吓了一跳。。。

楼主:
沒辦法呀

楼主:
兄弟有何高見???

网友E(2014-05-05):
看看这个
STVP建立自动烧录工程的方法    (百度搜索)

网友E:
擦除不彻底,查看了STM8的application note :PM0047:STM8 Flash programming。这篇文档的P14里面有表,下面有一句话:

When ROP is removed, the whole memory is erased, including option bytes
在Option Byte里面的ROP改为disable,再enable。。。 可以正常debu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