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IO口设置成输入状态,引脚悬空时,

楼主(2012-07-30):
430单片机IO口设置成输入状态,引脚悬空时,CPU默认接受到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应该是低!!

网友B:
这个是高阻态,有高有低,低的概率大,我就遇到判断出高的情况

网友C:
低功耗不复存在了...

网友D:
是高阻状态。建议不使用的I/O配置输出为底

网友E:
如果设为输入,顺便设置上拉电阻,电平稳定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