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lab icd3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2-07-30):
mplab, CD, ic, TE, ce
ICD3Err0086: Target Device ID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If you experience persistent problems communicating, the ICD 3 test interface can be used to help diagnose the problem.
这是怎么回事?芯片设置没问题,电路板测量也没问题,有没有遇到这类问题的哥们,求解啊。。。。

网友A: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是因为编程插件的焊盘做得比较小,插的次数多了之后,出现接触不良,用烙铁再焊一下就好了。就不知道跟你的问题是不是一样了,仅供参考。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哥们,还有其他可能性吗,我试了,我的这个都焊上了,急啊。。。

网友B:
我核对了一下,型号没错,还有其他可能吗?谢了哥们、、。。。 2# kimfufree

网友A:
你板子上用于烧录的走线是不是比较长,电源电压是否稳定?如果这些都OK,那你就换一个ICD3或者换一个单片机试一下吧!

网友C(2012-09-1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MPLAB ICD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6.05
Firmware type......................PIC18F
MPLAB ICD 3 Connected.
Target Detected
ICD3Err0086:  Target Device ID (0000ffe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52c0). If you experience persistent
problems communicating, the ICD 3 test interface can be
used to help diagnose the problem.
你的解决没有?谢谢啦

网友D:
如果电缆等物理连接没问题的话,请检查MPLAB中设置的芯片型号和目标板上的实际芯片芯片型号是否一致?

网友C:
芯片的管腿太密了,焊接过程中有松香和其他杂质,造成绝缘不够,重新烫了下管腿,用酒精清洗,然后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