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检测电压很准确,但检测电流时差距较大,为什么?

楼主(2012-07-30):
(无正文)

网友A:
用什么检测?不同类别,检测方法有区别

网友B:
楼主检测什么的电流?HOW?电流的检测一般是需要将一定量程的电流表串联在需要检测的电路中吧

网友C:
楼主检测什么的电流?难道是一会检测结果打一会检测的结果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