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2-07-30):
如何选择正确值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是如何确定?还是
在选择此类电阻的时候,有个特定的范围?

网友A:
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选择应结合开关管特性和下级电路的输入特性进行设定.

网友B:
上次在网上找来整理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C:
上次在网上找来整理的,希望对你有用……
引用 网友B:

这个资料很好

网友D:
谢谢楼主,谢谢各位,进来学习了,3楼的资料很好,受益非浅

网友E:
但是我一直不懂,驱动是和电流有关系还是和电压有关系

网友F:
根据电压和电流来选

网友G:
虽然是老问题,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作为硬件工程师这个还是要了解滴

网友H:
上下拉电阻的组织一般根据经验值都为10K的,有时也会用到1K的

网友I:
拉电阻在应用中经常用到,楼上的资料很好的看了一次。

网友J:
根据环境来选择了,选大了干扰,选小功耗大,这种这做

楼主(2012-09-13):
感谢楼上的各位朋友,通过这阵子的学习,明白了,结贴

网友I:
回复 网友E:
输出电压增加的话输入电流也增加

网友K: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上拉电阻的作用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下拉电阻的主要作用是与上接电阻一起在电路驱动器关闭时给线路(节点)以一个固定的电平。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
要注意的是,上拉电阻太大会引起输出电平的延迟,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
综合考虑以上三点,阻值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