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专家正负极判断问题1

楼主(2012-07-30):
最近买了个硅光二极管,感觉买来的和资料上的有点出入,就是感觉正负极不一样,但是我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判断 硅光二极管的正负极。请问各位,有哪些方法可以判断硅光二极管的正负极?谢谢各位先。

网友A:
所有二极管的正向特性都比较接近

网友B:
万用表二极管档

网友C:
拿个万用表,两端接上,然后在太阳底下晒。大概有好几V,如果是正数,红表笔的部分就是+

网友D:
4楼说的应该接电阻档吧?

网友E:
有个小凹槽的那边脚是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