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C8T6的RTC疑问???

楼主(2012-07-30):
各位大侠谁知道可以让RTC掉电继续运行的,试过F1的方式,貌似不行
谁有解决办法?

网友A: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RTC_InitTypeDef   RTC_InitStructure;
  /* Enable PWR APB1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RTC */
  PWR_RTCAccessCmd(ENABLE);

  /* Reset RTC Domain */
  RCC_RTCResetCmd(ENABLE);
  RCC_RTCResetCmd(DISABLE);

/* Enable the LSI OSC */
  RCC_LSICmd(ENABLE);
  /* Wait till LSI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 RESET)
  {}
  /* Select the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

  /* Enabl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RTC Wakeup Interrupt Generation: Clock Source: RTCDiv_16, Wakeup Time Base: 4s */
  RTC_WakeUpClockConfig(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4);
  RTC_SetWakeUpCounter(0x1FFF);

  /* Enable the Wakeup Interrupt */
  RTC_ITConfig(RTC_IT_WUT, ENABLE);
}

网友B:
印象里,STM32L1跟STM32F1不同,STM32F1有单独的Vbat给RTC域供电,而STM32L1没有单独的Vbat给RTC域供电,所以切断STM32L1 的电源后,它的RTC就无法工作了。

网友C(2014-03-25):
我的是把RCC_RTCResetCmd(ENABLE);去掉之后就好用了,因为每次进中断就要配置一下RTC,每次都要复位RTC,引起时钟混乱,程序不能正常运行,跑到一段就卡死了,无法唤醒STOP模式

网友D(2015-04-14):
遇到同样问题掉电后没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