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的关键字volatile有一条没有理解,请教

楼主(2012-07-31):
volatile变量主要用在以下几个方面:
(1)并行设备的硬件寄存器(如状态寄存器);
(2)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中会访问到的非自动变量;
(3)多线程应用中被几个任务共享的变量。

请问第二点是啥意思?

我自认为C水平不错。
其中第一点能明白。第三点关于操作系统暂且不管。

请问第二点啥意思?

我现在看到有说法是:
编译器只对main下面的全局变量感兴趣,所以就忽视了中断服务里面的全局变量。
但是我现在并没有发现keil忽视了中断服务程序的全局变量啊。

在keil下是不是模拟不出来这种情况。
期待大侠的清晰解答。

网友A:
总结一点,就是禁止编译器优化

针对第二点:就是每次使用某个变量的值都要重新加载它的值,而不能使用先前备份的值(有时前面已经读出某个变量的值,并且被加载到某个变量中,下次使用时一定要重新从原变量加载)

楼主:
总结一点,就是禁止编译器优化

针对第二点:就是每次使用某个变量的值都要重新加载它的值,而不能使用先前备份的值(有时前面已经读出某个变量的值,并且被加载到某个变量中,下次使用时一定要重新从原变量加载) ...
引用 网友A:

尽管你的话我理解,用大白话来说,就是编译器 处理有些数据 是放到了寄存器 有些是放固定内存。你的意思是用了volatile就放固定内存。

这个我知道啊。

但是似乎和解释第二点没啥关系。

网友A:
尽管你的话我理解,用大白话来说,就是编译器 处理有些数据 是放到了寄存器 有些是放固定内存。你的意思是用了volatile就放固定内存。

这个我知道啊。

但是似乎和解释第二点没啥关系。 ...
引用 楼主:

不明白很正常,建议多看看编译的反汇编就明白了

楼主:
我估计至少有95%的搞单片机编程的不明白。请大侠讲讲

网友A:
有时候编译器的确很聪明,有时候又自作聪明,
有时自作聪明是错误的,此时用volatile来禁止自作聪明,项目中的中断程序一般都是核心部分,都是精心编写的,很多语句看似无用,其实用处很大,所以一般多用volatile来防止编译器自作聪明

网友B:
比如说
char flag = 0;
main()
{
.............
   if(flag == 1)
{
....................
}
}

interrupt()
{
   if(...)
   {   flag = 1; }
}

这段程序看起来没问题,但是编译器可能自作聪明地认为flag == 0, 把主程序中的if部分直接当空气了。

楼主:
比如说
char flag = 0;
main()
{
.............
   if(flag == 1)
{
....................
}
}

interrupt()
{
   if(...)
   {   flag = 1; }
}

这段程序看起来没问题,但是编译器可能自作聪明地认为flag == 0 ...
引用 网友B:

大侠的解释 和我在楼主位的解释 “编译器只对main下面的全局变量感兴趣,所以就忽视了中断服务里面的全局变量。”是一样的。

请问 什么编译器   会出现这种情形?

网友C:
第二条主要是中断中的计数器等在中断中能改变的数据,尽量用volatile

网友A:
看看我的解释对你有没有帮助:
1.首先楼主认识上有个问题,编译器不仅仅对main里全局变量感兴趣,而是对整个文件/工程的全局变量都感兴趣,所以人们为了避免编译器对某些特殊地址或特殊用途的变量感兴趣,就搞了一些类型修饰,比如volatile,目的是告诉编译器,这些变量你就不用优化了,从而达到对特殊地址的稳定访问。
2.为什么中断里的用到的全局变量要用volatile来修饰呢?原因如下:
  首先:volatile是易变的,不稳定的,它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是不稳定的,它的值由于其他原因会改变的,所以你就不用优化了,每次用到这个变量的时候都需要从内存中取出。
  然后:中断往往是不确定发生的,而中断服务程序里的全局变量在主程序或其他地方会用到,所以它具有了值不确定被改变的可能,所以中断里的全局变量最好还是用volatile来修饰一下!

网友D:
LS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E:
不加volatile

nTest = nTest1;
   if(nTest != nTest1)
   {
    break;
   }

被优化了
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楼主:
你这个例子太复杂  。
我一直认为 应该是7楼的例子  应该就是第二条想要表达的意思。

不加volatile

nTest = nTest1;
   if(nTest != nTest1)
   {
    break;
   }

被优化了
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

引用 网友E:

楼主:
看看我的解释对你有没有帮助:
1.首先楼主认识上有个问题,编译器不仅仅对main里全局变量感兴趣,而是对整个文件/工程的全局变量都感兴趣,所以人们为了避免编译器对某些特殊地址或特殊用途的变量感兴趣,就搞了一些 ...
引用 网友A:

多谢你的详细解答。不过因为大侠在keilC51下 举不出不用volatile会出现问题的例子,所以属于有理论没实践。
=============================

我现在的认识是这样的:
第二条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中会访问到的非自动变量对keilC51是不适用的。也就是说
在 keil C51编译器下 中断服务程序里面用到的变量 不加volatile 不会出现错误,无论任何优化级别。

因为没人能举出例子

网友A:
多谢你的详细解答。不过因为大侠在keilC51下 举不出不用volatile会出现问题的例子,所以属于有理论没实践。
=============================

我现在的认识是这样的:
第二条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中会访问到的非自动 ...
引用 楼主:

典型的自以为是,
下面的例子你怎么看
// main.c
char idata test_volatile;

test_volatile++;

// isr.c
extern const char idata test_volatile;

if(test_volatile == 5){
  ...
}
if(test_volatile == 6){
  ...
}
建议LZ去看一下加与不加volatile的区别

估计你看了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楼主:
帅哥  你这是说的第几条? 中断在哪里?

网友A:
帅哥  你这是说的第几条? 中断在哪里?
引用 楼主:

自己去整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这个例子试了一下,加不加看汇编代码完全一样啊,求解释。。
我#12楼的例子难道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么,因为被优化了,所以永远执行不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例子试了一下,加不加看汇编代码完全一样啊,求解释。。
我#12楼的例子难道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么,因为被优化了,所以永远执行不到吧。。 ...
引用 网友E:
不加关键字就 产生寄存器代码。

关键是和中断有啥关系呢? 第二条偏要和中断扯上联系?
没看出15楼对程序结果有啥影响  请明示。

网友E:
是不是要在中断中改变变量的值
而中断又指不定在什么位置就产生了
所以才用关键字指明是易变的
其他地方得小心使用呢

网友A:
中断中使用了外部的变量,而且const修饰了的,如果不加volatile修饰,编译器自然不用多次加载这个变量的值,因为它认为是不会改变的,但这又是个外部变量,外部怎么控制这个变量你我都不知道,编译器更不可能知道(即使知道也可能是错的),别看是常变量,实际情况是可能很多地方都可能改变它的值,那么加volatile表示它很容易变化,而且你不知道规律,每次使用这个值,都必须老实的重新加载,这恰恰符合某些实际情况(特别符合有些代码是别人写的,没有源代码,只能是库,可能是汇编,别人需要保密的情况)

网友E:
尽管你的话我理解,用大白话来说,就是编译器 处理有些数据 是放到了寄存器 有些是放固定内存。你的意思是用了volatile就放固定内存。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感觉全局变量和局部静态变量用没有volatile都是放在固定内存中呢。。

网友A:
中断中的局部变量只在中断在使用,什么时候改变,可能改变编译器是能分析出来的,但中断中的外部变量,情况就不同了,尽管也能分析,但很可能分析是错的(因为是外部控制的,而且定义和声明可以不一致的,比如定义时不加const,而声明时使用const,还可以类型都不一致的(汇编定义,C声明)等),所以加volatile修饰,告诉编译器不要分析,优化,直接使用最可靠的方法,不做任何优化。。。

这和变量放在哪里没有关系

楼主:
例子!!谁能举个好使的例子

网友A:
饭给你煮熟,还巴不得喂你吃

楼主:
饭给你煮熟,还巴不得喂你吃
引用 网友A:

大虾  你敢侮辱你YY?

网友A:
大虾  你敢侮辱你YY?
引用 楼主:

林子大了,什么都有

网友F:
比如说,单片机外部引脚的电平。这就是第二条的一个例子

网友G:
固执的跟块石头一般

网友H:
前面同学说得很详细了,我帮顶!

网友I:
10楼说得很详细了。。
其实第2点与第3点其实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懂第3点的话,你把前台与后台看成是两个任务。。用第3点来看也很容易了。。

楼主:
http://blog.21ic.com/user1/5877/archives/2012/91360.html

这个貌似是解释
引用 网友J:

多谢各位,有时间好好看看 keil的说明。本来还以为keil没有说明呢。

看样子很有可能 这三条说了一个意思,只是场合不同而已。

网友K(2012-08-30):
回复 楼主:

我认为在Keil uVision 中,加不加volatile都没影响。如:
include<reg52.h>
sbit LED=P3^3;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a;
void main()
{

TMOD=0X01;

TH0=75;

TL0=255;

EA=1;

ET0=1;

TR0=1;

a=0;

while(!a)

{

//...

}

LED=0;

while(1);

}

void time0 () interrupt 1
{

TH0=75;

TL0=255;

a=1;

}
//加不加volatile           LED都能被点亮,已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