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stm32程序为什么下不进去,谢谢!

楼主(2012-07-31):
用的STLINK仿真器下载,在IAR环境里点击download and debug,关闭调试后,此时程序能跑。重启mcu板子后,没反应了。

同一批板子(都是自己设计生产的),大部分都能按此方法下载进去程序,有少部分出现上述没反应的现象。

检查了出问题板子的MCU复位管脚,没问题。

网友A:
调试的时候按一下RESET键,看看软复位后是否能正常运行。
这种问题不一定是复位管脚的电平异常,你要先检查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是不是一部分的启动模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