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分析下交流信号采样电路

楼主(2012-07-31):
这是个采样检测220V交流电压的电路。市电通过互感器转换成小信号,经过U1D的精密半波整流,在正半周经R3对E1充电,在零半周E1经R3和VR1放电。不知我分析得对不对。很大的疑问是E1的充放电时间常数虽然都很大,但E1电压仍是锯齿波,其波动幅度、均值与被测市电的关系都很难确定,还请各位帮深入分析下。

网友A:
等待高手出现分析一下

网友B:
将R3加大47倍,E1缩小47倍。

楼主:
为什么?时间常数没有变化,E1的电压波形能有大变化吗?请指教

网友B:
回复 楼主:

要么峰值检波,要么平均值检波,显然你的电路两者都不是,
时常数不仅仅是R3*E1,
充电时还要加上运放的输出阻抗,放电时还有VR1。。。
加大R3就是忽略VR1的影响。

楼主:
多谢。我想可以认为这是个近似均值检波电路。把R3和E1近似看成低通滤波器。E1放电时VR1使放电时间常数变大,E1的波形更平稳,高次谐波分量更小,这样就可以按低通滤波器来在频域内分析。按照半波整流信号的傅里叶变换和低通滤波器的幅频特性,为消除半波整流信号的交流谐波分量影响,可以按照精度要求得出AD采样频率和时间,我估算是以400HZ的采样频率采样20毫秒,求其平均值即可使理论精度超过百分之一。不知我分析的对否。

网友C:
楼主到底想要峰值、均值还是有效值?

网友D:
U1D的精密半波整流?  好像不是整流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再看下均值检波的原理,你这个是在均值与峰值检波这间,
所以得到的结果就不难想像了。将R3加大47倍后才是近似均值检波。

楼主:
这是我在一个产品上见到的电路,我想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的意思是E1放电通路中VR1的存在使放电时间常数变大只会使E1的纹波变小,使得低通滤波效果更好,因此可以近似把R3和E1看成标准低通滤波器来分析,这样也就近似均值检波了。再由一个周期内的多次采样值求平均来消除主要低频谐波的影响,也可以得到精度较高的交流信号的平均值了。还请多指教,也请8楼进一步说明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思路是对的。
关键是VR1不清楚是个什么量级的。如果是几百到几K基本上可以是个均值,如果几十K结果就偏大了。
放电时常数大,放电慢纹波小那是当然了,但是会使充放电不对称。
具体先调VR1,用表实测后与软件滤波后的值比对既可。
这个检波电路要仔细的调VR1,有点麻烦,

网友E:
做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