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单片机没有因为焊接损坏。。。

楼主(2012-07-31):
手头一块板子,但是连不上icd3,不能烧写程序,那我怎么判断板子上的pic单片机芯片没有因为焊接损坏?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替换芯片

网友B:
连不上icd3,不能烧写程序,看是什么错误阿,这个很多的-----

网友C:
其实焊接,除了把引脚焊掉焊歪之外,光凭温度是很难摧毁一个MCU的。

网友D:
调试时至少准备两套硬件,就能很快判断是否是些低级的硬件问题了

网友E:
我碰到过,买了几片某种型号的TQFP64封装单片机开发样机,焊上去<->吹下来,来回折腾,不是检测不到ID就是某一两个引脚失控,连续换到第四片才正常工作,反复确认不是焊接和软件的问题,而是买回来就是坏的,包装简陋,一个普通的塑料袋装着,两块纸皮一夹就快递了,估计是静电打坏的。后来从别的商家进了一批同型号的,防静电袋装,百分之百OK

楼主:
嗯,谢谢大家了!搞定了,还是单片机有点问题。。。

网友F:
有的单片机封装材料用的有问题,芯片长期存放后经过SMT后会损坏,一般用的封装料是耐245°C高温,环保材料耐26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