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9E825定义变量过多会自动重启吗

楼主(2012-07-31):
W79E825这个芯片的案子差不多完了,最近在做最后的优化和性能的提升工作,发现添加变量过多会自动重启,而且还是反复自动重启,为什么我认为是变量过多呢,因为程序开始没问题的,我加了一个变量写了段代码,就发现会自动重启,我开始不知道什么原因,检查代码,没问题,后来把这段代码删掉,变量还是定义了,运行还是会自动重启,再把那个变量删掉,运行OK,查芯片手册,ram是256,编译的时候ram已经用了225.7,再添加一个char型的变量都不行,不知道我这样分析的对不对,不知道使用过这个芯片的人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导致堆栈溢出是有可能的,先检查一下是否堆栈溢出

网友A:
导致堆栈溢出是有可能的,先检查一下是否堆栈溢出
引用 楼主:

你不加那个变量程序也有重启的可能,只不过频率低一点尔以。
建议作程序优化,或加大RAM!

楼主:
你不加那个变量程序也有重启的可能,只不过频率低一点尔以。
建议作程序优化,或加大RAM!
引用 网友A:

刚才又搞死人,ram用了225.7死机到没有,但是就这么几条语句:
while(loop)
{
   DspPicture(Tab_Load,1);
   DspPicture(Tab_Line,2);
   DspPicture(Tab_Load,3);
},3个窗口的数码管上时而闪一下乱码,查了半天找不出原因,刚才把老版本的程序烧进去,没问题,于是想到可能又是变量惹的祸,新版程序删了一个char型的变量,一点都不闪烁了,哎,真是搞死人啊。

楼主:
刚才又搞死人,ram用了225.7死机到没有,但是就这么几条语句:
while(loop)
{
   DspPicture(Tab_Load,1);
   DspPicture(Tab_Line,2);
   DspPicture(Tab_Load,3);
},3个窗口的数码管上时而闪一下乱码,查了半 ...
引用 楼主:

应该还是程序本身有BUG

网友B:
这种现象就是堆栈溢出啊。
可以的话先用软件仿真看一下,看看sp_max是多少。中断开的过多,函数嵌套过深都会占用大量堆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