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 电机电流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2-07-31):
Q14的漏极接最大100V40A的锂电池(直流,三相电路,这里截取了一相),两个MOS管的栅极开关频率为20KHZ.。控制电机的这块电路以及调试通过。现在想在用单片机(stm32)的AD通过R96(阻值1毫欧)读取该处的电流大小,来判读是否有过流等现象。现在想用运放对该处进行放大,由于之前对模电很不熟悉,特别是运放这一块,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请大家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A:
首先 根据电流 估算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满量程多少MV
然后根据你的CPU AD 选用放大器,满量程放大到多少?选定运放,后续就是你软件的事情了

楼主:
嗯,谢谢,我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