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开关电源对的接收机灵敏度影响?

楼主(2012-07-31):
我用的是直流110V--12V开关电源,2个同型号的开关电源,接同一部接收机时,一个测出来的接收机灵敏度是0.2uV,另一个测出来接收机灵敏度是10uV,用示波器测量2部电源的输出纹波基本一致,求高手解惑接收机灵敏度的差异是怎样造成的?

网友A:
每个接收机灵敏度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怪电源
也许2个接收机靠太近,互相干扰
另外你的接收机是什么?什么频率?
没看到灵敏度是uV单位的 你用什么测的?

网友B:
显然是交调干扰, 而且显然干拢源来自其中一个电源. 跟接收机无关.
两个以上不同频率的信号, 经过非线性电路后, 产生的高次谐波互相调制, 落在工作频带内, 产生同频干扰
一般而言, 要干扰一个模似信道, 最多只需要-6dB.
示波器要看亚mV的信号是很困难的, 得用频谱仪分析. 即然是测接收机, 那么楼主身边也许有频谱仪吧

网友C:
电源做屏蔽应该能有效,干扰无非通过辐射和传导过来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电源的,以前我做433M 接收的时候,
同一个电源,2个接收模块靠近,干扰很大,其中一个模块没法工作,另一个接收距离明显短很多。

网友B:
注意楼主所说:2个同型号的开关电源,接同一部接收机时

楼主:
频谱仪有,还是测电源输出吗?澄清一点:两个电源不是同时接在接收机上的。

网友B:
不需要澄清,3P是一种很变态的接法,一般人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