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3与SPI2通信问题

楼主(2012-07-31):
今天用ST-Link调试STM32F103ZET6中的SPI3和SPI2通信,我将开发板上的SPI3和SPI2对应的MISO、MOSI,SCLK,NSS用导线连接。编译过程没有错误,但用STlink调试运行到SPI_Cmd(SPI2,ENABLE);时,就出现一个错误对话框:Internal command error,然后出现错误对话框:Error while attempting to read 64 bytes from 0x2000006e4。
    初始化代码如下: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USART2,USART3,UART4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 RCC_APB1Periph_USART3 | RCC_APB1Periph_UART4,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 ENABLE);

/* Configure SPI3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2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SPI1 Config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3,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3 */
    SPI_Cmd(SPI3, ENABLE);      //执行这句的时候就出现我上面描述的问题
    //SPI_ITConfig(SPI3, SPI_IT_RXNE, ENABLE);
  //使能SPI1接收中断
    /* SPI2 Config -------------------*/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 ENABLE);
}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呢,昨天弄了一下午,也没弄出来。是接线的问题么?

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下:我看到SPI配置寄存器CR1是32位的,前16bit是保留的,后16bit是定义的。但在SPI_TypeDef中是这样定义的

  1. typedef struct{  vu16 CR1;  u16 RESERVED0;  vu16 CR2;  u16 RESERVED1;  vu16 SR;  u16  RESERVED2;  vu16 DR;  u16  RESERVED3;  vu16 CRCPR;  u16 RESERVED4;  vu16 RXCRCR;  u16  RESERVED5;  vu16 TXCRCR;  u16  RESERVED6; } SPI_TypeDef;

这不就用了高寄存器中的高16bit来定义了么?

网友A(2013-09-05):
LZ弄明白了嘛?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从定义看,  CR1 应该是 16 位方式访问.
Error while attempting to read 64 bytes from 0x2000006e4。
这条错误里提到的内存地址是 SRAM 中.
会不会与 SPI 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