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时钟配置问题

楼主(2012-07-31):
我是一个ARM初学者,刚新建了一个ARM工程

在编译到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这句时,提示RCC_PLLSource_HSE_Div1没有定义

我看到stm32f10x_rcc.h文件里有一句是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efined (STM32F10X_CL)
#define RCC_PLLSource_HSE_Div1           ((uint32_t)0x00010000)
#define RCC_PLLSource_HSE_Div2           ((uint32_t)0x00030000)

在工程项目里我宏定义了STM32F10X_HD_VL,但是如果不定义STM32F10X_HD_VL这个其它的又会出问题

请教各位,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不定义它 其他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哪个地方没有配置好

网友B:
LZ首先需要弄清楚自己用的是哪款STM32芯片。
STM32F10X_LD_VL 对应于 LowDensity ValueLine,即小容量的STM32F100
STM32F10X_MD_VL 对应于 MediumDensity ValueLine,即中等容量的STM32F100
STM32F10X_HD_VL 对应于 HighDensity ValueLine,即大容量的STM32F100
STM32F10X_CL 对应于 ConnectivityLine,即STM32F105、STM32F107

其实更常用的是STM32F103:
STM32F10X_LD 对应于 LowDensity ,即小容量的STM32F103、101
STM32F10X_MD 对应于 MediumDensity ,即中等容量的STM32F103、101
STM32F10X_HD 对应于 HighDensity ,即大容量的STM32F103、101

常用的做法是在 stm32f10x.h头文件里,定义上面的1个芯片。

网友C:
LS说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芯片型号是SMT32F103ZET6

网友D(2015-06-02):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