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线缆双绞,双电源线缆怎么绞?

楼主(2012-07-31):
单电源线缆双绞,就是指把正电源线和地线 绞合起来,起到抗干扰作用

问题:

双电源有 正电源线,负电源线,地线 共3根线,怎么绞合?

我的想法:用4根线(其中地线2根),然后正电源线和地线 双绞
                                                      负电源线和地线 双绞

我的想法对吗?可行吗?

网友A:
没必要将地线分开,正负电源和共地线绕在一起即可(三线无“共模电流”)。

楼主:
不明白 三线无共模电流是啥意思

共模电流是啥意思 我也不知道,

请HWM大师讲解

网友A:
“共模电流”是各线电流代数平均。正负电源和共地线的电流代数和是零——即三线无“共模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二线,正电源和地线 也没有共模电流。

可以这样理解:没有共模电流的2根线或者3根线或者4根线.....都可以绞在一起 ,起到

抗干扰作用??

网友A:
对于所谓的无“共模电流”线束,采用“绞线”方式确实可降低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