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人体肌肉的生物电频率吗!

楼主(2012-07-31):
有人知道人体肌肉的生物电频率吗!用湿波器表笔搭着皮肤时,会出现50HZ的频率,,这个频率是皮肤电频率吗??

网友A:
不知道,但用过示波器的时候也发生过接触皮肤有50Hz的频率,不知道是怎么会事。

网友:
好实在的话。不知道。。。。。

楼主:
哈哈!这又得跨科研究了。。。涉及到神经学了,,,
擦。。做一个设计真不简单呀。。。。

楼主:
脑电波频率变动范围在每秒1-30次之间,可划分为四个波段,即δ(1-3Hz)、θ(4-7Hz)、α(8-13Hz)、β(14-30Hz)。 (这几种波的频率边界,在学界还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亦有学者认为δ波小于4Hz,θ波4~7Hz,α波8~12Hz,β波13~35Hz,并认为有大于35Hz的脑电波,并命名为γ波。长期处于该状态下的人会有生命危险)
  δ波,频率为每秒1-3次,当人在婴儿期或智力发育不成熟、成年人在极度疲劳和昏睡状态下,可出现这种波段。
  θ波,频率为每秒4-7次,成年人在意愿受到挫折和抑郁时以及精神病患者这种波极为显著。但此波为少年(10-17岁)的脑电图中的主要成分。
  α波,频率为每秒8-13次,平均数为10次左右,它是正常人脑电波的基本节律,如果没有外加的刺激,其频率是相当恒定的。人在清醒、安静并闭眼时该节律最为明显,睁开眼睛或接受其它刺激时,α波即刻消失。
  β波,频率为每秒14-30次,当精神紧张和情绪激动或亢奋时出现此波,当人从睡梦中惊醒时,原来的慢波节律可立即被该节律所替代。

网友B:
大多情况下,50HZ电是因为我们的市电都是50HZ的,它的电磁场影响了我们的环境(包括人的身体)而已,如果在用60HZ市电的国家,量什么都可能会有60HZ信号存在。

楼主:
觉得楼上说得对。。。应该是受了市电频率的影响,

网友C:
50Hz就是所谓的工频干扰,相比其他干扰来说是医疗电子设计上最好对付的干扰

网友D:
不知道,但用过示波器的时候也发生过接触皮肤有50Hz的频率,不知道是怎么会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看就是工频干扰,示波器地悬空时用夹子接触手非常明显!

网友E:
肌肉的电频率10-2000Hz之间,医用的中、低频治疗仪也是根据这个频率来的,通常在1K以下,在这个频率之类能引起肌肉的兴奋和传导。

网友F:
肌肉的频率大概是在35hz.....

网友F:
简称肌电干扰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