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系列,引脚怎么定义成简单的符号样式

楼主(2012-07-31):
例如在其他单片机中,引脚可以这样定义:
sbit set      =P2^4;   //按键
但在stm8上就不行了,从网上找到这么定义的
#define set  IO_BIT_ALIAS(&PD_IDR,5)
但这么定义后,程序中,不认set。
   应该怎么定义呢?

网友A:
你程序里有没有 #include "Bitfield.h"                 //位定义文件
这句?没有的话,可能不识别位操作

楼主:
主程序中有  #include "Bitfield.h"                 //位定义文件
Bitfield.h文件是我自己造的,不知是不是造的不对,Bitfield.h文件就一句话如下:
#define set  IO_BIT_ALIAS(&PD_IDR,5)

楼主:
还是没弄好

楼主:
一头雾水啊,从官方网站下载的例程,每个可执行的 .stw文件中,有50多文件,也没找到怎么位定义I/O口。

网友B:
包含芯片头文件,例如#include<iostm8s105k6.h>
然后#define a PD_ODR_ODR1//设置a为PD1输出

网友C:
可以啊。_Bool   LED  @PA_OD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