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DCM 与 PLL 的区别

楼主(2012-07-31):
PLL 可以产生多路时钟,可以倍频可以分频,可以相移;DCM是不是显得多余了。两者有什么本质区别么。

网友A:
PLL和DLL:都是锁相环,区别在哪里?
一般在altera公司的产品上出现PLL的多,而xilinux公司的产品则更多的是DLL,开始本人也以为是两个公司的不同说法而已,后来在论坛上见到有人在问两者的不同,细看下,原来真是两个不一样的家伙。DLL是基于数字抽样方式,在输入时钟和反馈时钟之间插入延迟,使输入时钟和反馈时钟的上升沿一致来实现的。又称数字锁相环。

PLL使用了电压控制延迟,用VCO来实现和DLL中类试的延迟功能。又称模拟锁相环。功能上都可以实现倍频、分频、占空比调整,但是PLL调节范围更大,比如说:XILINX使用DLL,只能够2、4倍频;ALTERA的PLL可以实现的倍频范围就更大毕竟一个是模拟的、一个是数字的。两者之间的对比:对于PLL,用的晶振存在不稳定性,而且会累加相位错误,而DLL在这点上做的好一些,抗噪声的能力强些;但PLL在时钟的综合方面做得更好些。总的来说PLL的应用多,DLL则在jitter power precision等方面优于PLL。

目前大多数FPGA厂商都在FPGA内部集成了硬的DLL(Delay-Locked Loop)或者PLL(Phase-Locked Loop),用以完成时钟的高精度、低抖动的倍频、分频、占空比调整移相等。目前高端FPGA产品集成的DLL和PLL资源越来越丰富,功能越来越复杂,精度越来越高(一般在ps的数量级)。Xilinx芯片主要集成的是DLL,而Altera芯片集成的是PLL。Xilinx芯片DLL的模块名称为CLKDLL,在高端FPGA中,CLKDLL的增强型模块为DCM(Digital Clock Manager)。

Altera芯片的PLL模块也分为增强型PLL(Enhanced PLL)和高速(Fast PLL)等。这些时钟模块的生成和配置方法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在HDL代码和原理图中直接实例化,另一种方法是在IP核生成器中配置相关参数,自动生成IP。Xilinx的IP核生成器叫Core Generator,另外在Xilinx ISE 5.x版本中通过Archetecture Wizard生成DCM模块。Altera的IP核生成器叫做MegaWizard。另外可以通过在综合、实现步骤的约束文件中编写约束属性完成时钟模块的约束。

网友B:
现在XILINX更多是PLL+MMCM的架构。

网友C:
2楼分析的很棒

网友B:
PLL和DLL:都是锁相环,区别在哪里?
一般在altera公司的产品上出现PLL的多,而xilinux公司的产品则更多的是DLL,开始本人也以为是两个公司的不同说法而已,后来在论坛上见到有人在问两者的不同,细看下,原来真是 ...
引用 网友A:
都是使什么时候资料

看过XILINX 的架构么??

网友B:
2楼分析的很棒
引用 网友C:
哪里棒了?
现在XILINX 早就是DCM+PLL的架构了。
现在是MMCM,具有比PLL更丰富的功能了。

网友D:
建议去看技术手册,里面说的很清楚。而且同一厂家不同系列,不同型号器件的时钟资源也不同。

网友E(2015-04-01):
讲的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