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3差动运放的使用问题

楼主:
有高人用过AD623动运放?正负输入都有,电源也正确,输出信号就是不对。这个芯片对阻抗匹配有特殊要求吗?

楼主(2012-07-31):
怎么没人知道吗?我把图提出来,大家帮我看看有啥问题,谢了

网友A:
第4脚是不是该接一个负电源。

楼主:
只是放大一组直流差动信号,还需要负电源吗?

网友B:
这个好像是跟输入的共模电压有关系的,看看ad623资料上那几个口型、三角型图吧

网友C:
5楼正解,AD623如果不是正负电源供电,最好输入电压有Vcc/2的共模,具体参照单电源供电的 三角图(表明供电和输入输出的关系。)

楼主:
原来我在另外一个产品中用的,没问题。输入一个是2.5V左右,一个是2V左右,放大倍数是2,输出1.V左右。我给的这个图输入一个是1v,一个是0.9V,输出就有问题。是不是5楼6楼说的情况?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
如果我在负电源输入端,加一个MC7660负电源转换,可以驱动起来吗?是不是问题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