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6K20是否所有IO都接有钳位保护二极管?

楼主(2012-07-31):
以前用过的PIC单片机都在数据手册中注明,哪些端口内部接有钳位保护二极管哪些没有接,最近想用PIC18F46K20,它的数据手册只提到IO端口接有保护二极管,具体是哪些端口没有注明。是否所有IO都接有钳位保护二极管?包括仅做为输入的复位脚?

网友A:
复位脚应该没有二极管,或少一个上拉二极管,测量一下稳当

网友A:
因为复位脚一般做烧写高压输入

网友B:
如果具有高压编程,那么在复位脚上没有上拉二极管,所以过去的设计都推荐在RST上自己接一个1N4148 。

楼主:
回头芯片到了测一下,这次是需要输入一个有时远高于VCC的电压信号给单片机,采用串大电阻解决,如果引脚没有钳位就得外置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