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外置FIFO芯片还是FPGA内部实现??

楼主(2012-07-31):
在数据采集中,由于要进行数据缓冲,打算用FIFO。现在是使用FPGA内部实现,用Verilog编一个还是使用外围FIFO芯片
像是IDT7205之类的。

感觉使用外围的比较好,万一内部门不够用了,就残了。

网友A:
这取决于所用的FPGA规模,和你需要的FIFO的大小。一般X家FPGA内部有36k block ram,生成FIFO很容易,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网友B:
在数据采集中,由于要进行数据缓冲,打算用FIFO。现在是使用FPGA内部实现,用Verilog编一个还是使用外围FIFO芯片
像是IDT7205之类的。

感觉使用外围的比较好,万一内部门不够用了,就残了。 ...
引用 楼主:
像楼上说的看你的资源多少了。

你自己平衡吧。那么多IO也是钱

楼主:
主要是现在还没有开始编码呢。
怎么能提前预估呢?

网友C:
内部FIFO利用块状RAM,只占少数逻辑资源(用于控制),比外面接的FIFO工作速度快。系统也更省钱

网友D:
片外的FIFO已经越来越少了,容量越大的越难买,比如64K的基本都停产了,小批量只能淘二手的。

网友E:
开玩笑,用FPGA的内部资源做FIFO比外置的好得多。除非你要的FIFO容量很大

网友B:
主要是现在还没有开始编码呢。
怎么能提前预估呢?
引用 楼主:
自己先估计一下啊。

楼主:
为了防止到时候FPGA内部门不够用,我还是外扩了16KBx16的FIFO。
预留吧,到时候用不到,可以不焊。

网友F:
看你占用空间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