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应对对CPU地放电干扰(快速脉冲群)?

楼主(2012-07-31):
因为实际采样需要,将CPU的模拟地直接外引,对该脚做火花放电测试(模拟快速脉冲群)时CPU有一定的几率死机甚至烧掉,看了很多**说在该线上串入 磁珠 或 绕线磁环 能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测试 磁珠 (串联1个到3个)对该干扰无任何阻断作用,绕线磁环没用过,还不知道哪种磁环适用 ......

请兄弟们指点,还有什么好办法能阻断该干扰?如果要用磁环绕线,购买该磁环时需要提供什么参数(或者说应该买什么性质的磁环),一般绕多少圈(我用了一个环形电感做测试,也没有任何改善)?

楼主:
难道非要隔离?

网友A:
对模拟地做火花放电测试?

网友B:
这个只能光耦隔离吧,听着都挺吓人的。

楼主:
对模拟地做火花放电测试?
引用 网友A:

?怎么了?

没办法啊,用到了CPU的AD,又没地方让我隔离,CPU模拟地可不就外引了么 ......

该做的测试还是得做呀!

网友A:
分割,模拟地也许可以好点

网友C:
磁环阻断是一种方法,旁路也是一种方法啊,比如尖端放电。
死机了大不了靠看门狗重启,烧坏了还是没得办法。
最好还是隔离。比如V/F转换就蛮不错的。

网友D:
用了片内AD的可以在AD前面用 隔离放大器 隔离

网友E:
因为实际采样需要,将CPU的模拟地直接外引,对该脚做火花放电测试(模拟快速脉冲群)时CPU有一定的几率死机甚至烧掉

LZ能否说得详细点,或者上图。-->模拟地与数字地怎么联接的,你的模拟地抗脉冲干扰措施的细节.....  等等

楼主:
CPU模拟地 和 数字地 之间用磁珠 相连,然后模拟地就直接外引了(地线还能怎么抗干扰?) .......

网友C:
CPU模拟地 和 数字地 之间用磁珠 相连,然后模拟地就直接外引了(地线还能怎么抗干扰?) .......
引用 楼主:

去拆一个路由器,看看地线如何抗干扰,或者看看电脑上的网卡、串口、USB口等等,看它们的地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C: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G:
CPU放电干扰,不懂,不怎么了解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