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LED灯亮度渐变电路

楼主:
现需要搭一个通电后电源指示灯LED逐渐变亮的模拟电路。我没有可用的芯片的IO口控制了。如果可以,能做到关机后逐渐变暗更好。

现在做的电路通电后需要通过很长时间灯才发光,发光后亮度变化又只有很短时间。感觉上是因为LED截止电压过大导致的。更改电容和电阻的参数,要么导致通电后很长时间不亮,要么就是渐亮变化不明显。大家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A(2012-07-31):
用电容充放电吧

楼主:
现在是用的电容充放电,但是有可能因为二极管导通电压偏高导致达不到预期效果。增大电容,有渐亮效果,但是3秒以后灯才会亮;减小电容,可以在一秒以内亮灯,但是渐亮效果不明显。

网友B:
一般的LED驱动芯片都可以控制电流,比如SGM3127,用PWM控制灯的点亮过程。

网友C:
一片LM393搞掂,一个比较器震荡,一个比较器调制

楼主:
成本控制,老大不让加芯片了。。

网友D:
我想了两种实现方式,你可以做做试验,里面的电阻电容阻值根据你实际的电源电压和所要求的渐亮时间来进行选择。

网友E:
做个自激的振荡电路, 调节电流大小 然后给LED供电,不知道行不行。
”两个二极管,四个电阻,两个电容  两个大电容 一个扼流线圈 还有一个保护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