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关于运用M051库如何写中断函数

楼主(2012-07-31):
想请教一下,如果我们在51单片机上写中断函数是void 函数名() interrupt 0之类,但在M0方面的还不太熟悉是如何写中断函数。

网友A:
基于BSP的,就写回调函数,参考BSP手册。
不用BSP,就直接写中断函数,但函数名字要与中断向量表中的名字对应。

网友B:
M0不需要 interrupt 0这些写法,直接用C语言的方式添加一个函数实体就行了。

函数名要和 startup_M051Series.s中列出的一致。

网友C(2013-01-17):
引用 网友A:
基于BSP的,就写回调函数,参考BSP手册。
不用BSP,就直接写中断函数,但函数名字要与中断向量表中的名字对 ...

还请问下,基于BSP和不基于BSP的工程,分别要添加哪些头文件。。。。和中断向量表有关的?
我发现有好几个,还没搞清楚这些文件的作用:
startup_M051Series.s
system_M051Series.h
M051Series.h
M051.h
以下两个是Nu-Link驱动下面的:
SH_startup_M05x_iar.s
cstartup_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