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1怎么才能让PD7引脚输出内部参考电压

楼主(2012-07-31):
英文较差,,试了很久PD7也没输出内部参考电压,,COMP_CSR3=B00100101;也没作用,,请教大家,,要怎样配置寄存器,,不用函数库的,,

楼主:
试了几天,,还没输出,,麻烦大家,,有谁试过的,,分享下,,

网友A:
建议LZ看看是不是需要设置 option bytes

网友B(2012-10-06):
/*******************************************************************************
内部参考电压输出到 PD7、PD6、PC2=1.226V
*******************************************************************************/
    RI_ASCR1 |= (1<<2);
    RI_IOSR2 |= (1<<2);                    //关闭AD功能
    RI_IOSR1 |= (1<<2);                    //关闭AD功能
    RI_IOSR3 |= (1<<2);                    //关闭AD功能
    COMP_CSR3 |= (1<<0);                   //开启内部参考电压

网友C:
有时间你可以登录:www.bjytbs.com并且与他们的技术支持人员沟通一下,他家是专门经营ST、TI、STC等品牌的单片机的代理商。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B:
注意: 如果三个通道(PD6\PD7\PC2)都输出参考电压,用示波器看有时候会飘;我就输出一个通道(PD7),电压可以稳定在1.227、1.228V。

网友B:
/*******************************************************************************
内部参考电压输出到 PD7、PD6、PC2=1.226V
*******************************************************************************/

    RI_ASCR1 |= (1<<2);                     //关闭模拟输入功能,不知道要不要???
    RI_IOSR2 |= (1<<2);                     //关闭AD功能
    RI_IOSR1 &= ~(1<<2);                    //关闭AD功能
    RI_IOSR3 &= ~(1<<2);                    //关闭AD功能
    //RI_IOCMR1 &= ~(1<<2);
    RI_IOCMR2 |= (1<<2);                    //这个打开后IO口固定设为第二功能???
    //RI_IOCMR3 &= ~(1<<2);
    COMP_CSR3 |= (1<<0);                   //开启内部参考电压

这个是我单路输出(PD7),可以稳定;  供大家参考,有什么不足地方请多多包涵!

网友B:
就这个问题:  请大家多看看 RI and SYSTEM  CONFIGURATION CONTROLLER    和GPIO 那章 ;补充一个 记得时钟要配置---打开/*******************************************************************************
外设时钟配置
*******************************************************************************/
    CLK_PCKENR1 = 0XFF;                   //打开所有定时器的时钟
    CLK_PCKENR2 = 0XFF;

网友D(2016-09-02):
引用 网友B:
/*******************************************************************************
内部参考电压输出到  ...

你好, 按照上边配置没有输出参考电压, 时钟也开启了,帮忙指点一下,是否还缺少什么其他配置,多谢了

网友E(2017-01-24):
引用 网友D:
你好, 按照上边配置没有输出参考电压, 时钟也开启了,帮忙指点一下,是否还缺少什么其他配置,多谢了 ...

路由配置有先后顺序,STM8L很多配置无法启用是因为寄存器的配置有先后顺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
内部参考电压输出到  ...

您这个配置内部Vref输出后,还可以进行ADC采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