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303串口问题

楼主(2012-07-31):
能够正确接收,但是发送错误。用示波器观察P1.2管脚,一直为低电平。不知何故?初始化程序如下:
//uart初始化
  UCA0CTL0=0X00;  //LSB first
  UCA0CTL1=UCSSEL1;//SMCLK(1MHz)
  UCA0BR0=26;   //1000000/38400=26
  UCA0BR1=0;
  UCA0MCTL=0x00;
  IE2=UCA0RXIE; //RXD interrupt enable
  UCA0CTL0 &= ~UC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网友A:
能收就能发 问题不在初始化

楼主:
解决了。是IO初始化出错了,IO初始化选择了Primary peripheral module function is selected.;应该选择Secondary peripheral module function is selected.。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