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8程序超过9k就无法启动

楼主(2012-07-31):
做atmega168程序时,一旦程序超过9k(大约),写入后就无**常启动。我特意测试了一下,在程序是8774字节(超过8k)时,依然能正常运行,稍大点就不运行了。
怀疑是熔丝位设置的问题,但是用Google搜索不到相关信息,请用过atmega168的大侠给个提示。谢谢!
附件是我的熔丝位设置。

楼主:
刚才实验了一下,可能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找到程序中的错误啦!
没有开中断

网友A:
很熟悉的熔丝配置界面啊. 我用的那个版本不能正确写mega128的高地址部分, 伤脑筋了很久.

楼主(2013-03-26):
引用 网友A:
很熟悉的熔丝配置界面啊. 我用的那个版本不能正确写mega128的高地址部分, 伤脑筋了很久. ...

结贴了,把分给你吧!

网友B:
哈哈  来晚了  没有抢到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