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2-07-31):
我新建了一个工程,按照手册上说的,做串口通讯实验。调试时出现如下错误,请高手指教,如何解决?用的TI LaunchPad开发板,开发环境是CCS5.1.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你是不是驱动没装好

楼主:
装好了。一开始没问题,后来就不行了。

网友A:
这个提示是让结束已经有的DEBUG

楼主:
谢谢!我结束了也没用。我一打开CCS,下方显示如下图:

楼主:
新建工程,弹出对话框如下:
跟以前不一样了,不能调试。
哪位大侠告诉我,怎么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