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入电阻求教

楼主(2012-07-31):
问下各位, 运放的输出电阻越小带负载的能力越强是吧?那输入电阻有什么作用?在选运放时什么时候考虑输入电阻? 谢谢

网友A:
第一个对的。输出电阻和负载串联
最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电源和信号源,它们本身都有内阻,就是所谓的输出电阻,对于电源来说,内阻越小,输出电压加在负载上获得的功率就越多,信号源也是一样。
其根本的原理就是:闭合回路的“欧姆定律”
设电源内阻为Rs,负载电阻为R,电源电压为U,那么有 U = (Rs + R) × I,而实际上负载R上获得的电压是 Ur = R  × I,它随着Rs的变化而变化,当Rs很大时,Ur就很小了,即带负载能力就很弱,因为 Urs + Ur =  U, U不变

网友A:
这的“电阻”用词不准确,应该说“阻抗”,因为放电电路的输入信号通常不是直流信号,而是交流信号。

在理想电路中,我们认为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是无限大的,而在实际电路设计中,也会尽量的把输入阻抗做的很大。

主要原因:信号源的内阻与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为串联,所以,当后者为无限大时,其输入电压就等于信号源电压幅度,这时,输入的信号才没有失真,反之,信号就会失真,经过放大后,同时失真信号也经过了放大,输出信号的失真会更厉害~

网友B:
楼上说的挺好

网友C(2013-04-19):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挺好

楼上也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