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VD编译出错问题

楼主(2012-07-31):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能否分享下经验,谢谢
#error castm8 C:\DOCUME~1\Owner\LOCALS~1\Temp\s4s0.cx1:1367
bad addressing mode

网友A:
建议LZ先 看看编译器的地址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IJK你好,C Compiler->Optimization中设置为Disable for Debugging错误会有变化,
另外请问编译器地址具体该如何设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