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V0点输出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2-07-31):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理解这个电路,求高手告知...

网友B:
两个光耦同时存在不导通的状态

网友C:
正半周期大部分时间,上面的光耦导通,输出高电平
负半周期大部分时间,下面的光耦导通,输出高电平
当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电压值较小时,都不导通,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