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衰减使用电阻分压还是运放??

楼主(2012-07-31):
需要对50V的电压进行AD采样,由于ADC的参考电压为2.5V,必须要进行前级衰减。那么,使用电阻分压还是运放呢?难道就是简单的使用电压分压?那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A:
通常就是采用分压法。若负载相对于分压电阻过重可加一级跟随。

网友B:
如果你的ADC输入阻抗足够高, 采样率也足够高, 不用考虑诸如滤波和过压问题的话, 可以.

楼主:
噢,分压不可靠,如果电压过高,肯定烧掉ADC。前级还是加一级运放吧。顶多把运放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