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麻烦看下发热问题

楼主(2012-07-31):
线路如附件,现在接上1.5A 5V的适配器,前端的IN5819用手一直摸会感觉烫,充电电流按照规格算有1A的,充电IC温度正常的。
   如果我把IN5819拿掉,直接短路,IC开始发烫了....
   疑问是5819是不是承受了一部分功耗,所以没让IC发烫....
   IC按照芯片规格上说的那样做好散热PAD,PAD上也打了过孔了。。。。。

网友A:
1A电流1N5819大概0.5W功耗,发热正常
拿掉1N5819,这0.5W加到IC上,IC发热也正常

网友B:
同意LS的分析,功耗么,自己不会大致计算一下的呀?
1A的电流,很容易发热的。

网友C:
二极管上的功耗=它两端的电压*流过的电流
选个大功率的管子即可。
USB+???你是从USB取电吗?貌似提供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好像只有100mA

网友D:
好点的有500mA好像,但是基本达不到。

网友E:
很多USB座可是没有功率控制(限流)的,电流可以很大很大。

楼主:
有个疑问,查阅SS14 资料上面的热阻是35度/W,那0.5W的功耗的话温度大概就提升0.5*35=17度,我感觉表面温度不止室温+17度啊.....
回头得买个温度计。。。。。。

网友F:
烫手很正常,器件、PCB上到70度表示毫无压力

楼主:
我是用手摸的,一直摸着有点烫的。。。。

网友F:
那也就50多度吧

楼主:
还有个问题要请教下大家。。。。。PCB上充电IC的散热盘上打了两个过孔,过孔和背面的大地相连,焊接的时候是否要将锡将过孔给淹没?还是让过孔就这样开着...不知道哪种情况散热会比较好...

网友G:
这个二极管发烫是正常的,这么大的电流通过,加上自身压降,就会有功率消耗,从而有温升的。

网友H:
发热问题,我以为到了发热门诊:lol
1A的话,发热很正常,一般没事。你手能长时间摸上去,那也就50度,70度的话,基本上是不能碰了。

网友I: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alert('hi,good')
</script>

网友A:
有个疑问,查阅SS14 资料上面的热阻是35度/W,那0.5W的功耗的话温度大概就提升0.5*35=17度,我感觉表面温度不止室温+17度啊.....
回头得买个温度计。。。。。。 ...
引用 楼主:

老大,35度/W是结到引脚的热阻,不是这个封装对空气散热的热阻。
你要看结到空气的热阻。

网友J: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K:
USB电流好的能达到500mA吧.......
散热焊盘的散热孔,你开了多大的孔呀?
孔开着就行,不用焊锡堵的,以前就是这么开着的....

网友L:
这个散热设计要弄好的哦。

网友M:
换成SS24吧,IN5819正向电流参数为1A的。

楼主:
过孔大了1.3MM,两个孔。

楼主:
换成SS24吧,IN5819正向电流参数为1A的。
引用 网友M:

SS24的热阻有75度/W的,这样的话温度会更高吧....

网友N:
电流大  功耗自然大  发热很正常

网友O:
放这么二个大过孔,多放几个小的0.6/0.35 还有在顶层放块地有利于散热!底层有空间的话也可以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