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发射管发射信号的怪问题。。。(附电路)

楼主:
电路图如下:

VCC供9V,
IRSend和PWM是3.3V单片机STM8管脚(ASM1117稳压),
PWM产生38K方波,IRsend控制红外发射与否。
但是只有在上电瞬间红外接收管才收到信号(示波器检测),
过一阵子(60ms),就一直没红外信号收到了。

求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下原因,是不是三极管工作饱和了?

楼主(2012-07-31):
该怎么调呢?PNP,NPN分别焊的是8550和8050

网友A:
是不是用了电视的一体化接收头?
是的话那正常,换个可以接收连续波的接收头或发射改为断续发射方式

楼主:
单片机开发板的那种接收头

网友A:
单片机开发板的那种接收头
引用 楼主:

那只有你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