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M339仿真困惑

楼主(2012-07-31):
直接上原理图以及仿真结果图;

原理图是按照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D%E5%AF%86%E7%89%B9%E8%A7%A6%E5%8F%91%E5%99%A8画的;期望将正弦波整为方波。怎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麻烦各位朋友给点指导吧

楼主:
大家帮帮忙吧

楼主:
大家路过给点意见呗

网友A:
you put input terminal wrong sign

楼主:
you put input terminal wrong sign
引用 网友A:

输入终端哪里错了,麻烦你指出一下好吗?

网友B:
OC门输出要上拉啊

网友C:
这个是什么仿真软件啊

网友D:
上拉!上拉!

网友E:
这东西不是运放

网友F:
这个是比较器,确实不是运放。
另外两个输入端都需要上拉电阻
可以看看它的datasheet

网友G:
震荡了,把反馈去掉,实物设计的时候输出也确实要加上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我错了,需要上拉

楼主:
这东西不是运放
引用 网友E:

我要的就是比较器,将正弦波整为方波

楼主:
这个是什么仿真软件啊
引用 网友C:

mulitisim

楼主:
这个是比较器,确实不是运放。
另外两个输入端都需要上拉电阻
可以看看它的datasheet
引用 网友F:

我是想通过比较器将正弦波整为同频率的方波。
我得看看Datasheet.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大家再帮我看看;这不是过零比较器嘛?方波频率跟正弦波频率怎么不一致?

楼主:
其实我的目的是利用比较器搭建一个施密特触发器;希望在(+0.1v,-0.1v)发生转变;当电压大于+0.1v时输出高电平,小于-0.1v时输出低电平;

楼主:
下面我把比较器换为运算放大器;输出结果近似为方波;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整形的目的。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吧

网友B:
运放在音频范围内作比较器基本上可满足要求,频率高了,本身的延迟较大。
注意比较器或运放输入共模电压不能超了。

楼主:
运放在音频范围内作比较器基本上可满足要求,频率高了,本身的延迟较大。
注意比较器或运放输入共模电压不能超了。
引用 网友B:

好的

网友H:
lm393专门的比较器吗?比较器做运放也会有问题,内部结构就不一样,而且近似方波就是方波,因为模拟的东西还搞不出绝对的完美的方波!

楼主:
震荡了,把反馈去掉,实物设计的时候输出也确实要加上拉的。
引用 网友G:

去掉反馈后输出;

输出占空比怎么不是50%呢?

楼主:
lm393专门的比较器吗?比较器做运放也会有问题,内部结构就不一样,而且近似方波就是方波,因为模拟的东西还搞不出绝对的完美的方波!
引用 网友H:

真如MCU52说的。用运放加正反馈得到正弦波在音频范围内还可以得到方波,但是频率稍高点输出就变形,不再是方波。还有延时;下面是9KHzp频率时输出的结果;

网友G:
我仿真的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用什么软件?可以不可以顺便贴出你的仿真原理图?

网友I:
频率确实要考虑。393是要加上拉电阻的。以前我也仿真过,也是这种现象

楼主:
频率确实要考虑。393是要加上拉电阻的。以前我也仿真过,也是这种现象
引用 网友I:

上啦的问题解决了,但是现在出现新问题了;单个仿真没问题,滤波跟整形,一级联就出问题;

网友G:
回复 网友J:
我的原理图和你16楼的一样,用的tina仿真

网友K:
2# 815415220 这个问题很多人可能都会遇到

楼主:
结贴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L:
运放用作比较器的话,响应时间比较低。还是用比较器比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