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数据有问题

楼主(2012-07-31):
请问:我写的AD的程序,刚上电时数据是错的,经过片刻后数据恢复到稳定正常状态。今天问芯片厂商技术支持,他说要我刚开始丢几个数据,或者延时一段时间,但是这两个方法都试了,没有达到效果。我的AD最终能达到稳定说明是工作正常了,只不过刚开始的数据是不错误的,我该怎样把错误的数据规避掉啊?

网友A:
哪个AD这么矫情

网友B:
换个芯片啦!
听技术支持这么说“今天问芯片厂商技术支持,他说要我刚开始丢几个数据,或者延时一段时间”,就知道他们产品的品质如何了!!!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芯片,不过好多芯片初始化AD完毕之后都要等待一个标志完成;

网友D:
不管用什么ADC,不管是外挂单独的ADC还是MCU自带的,初始化后一般要延时一下再做转换。
通道切换后,第一个ADC值丢弃是常用方法。
至于说要延时,估计是人家觉得你输入的信号要等待一下才能稳定。
只要是市场上能大量出货的带ADC的MCU或者单独的ADC,都不会出现LZ这样的问题,否则不会大量出货。

我早些时候想用用TI的LTC2400,27元一片,24位ADC,但是我一直没办法稳定的读到14位,那么是不是说,TI的这个ADC很烂呢?。

楼主: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芯片,不过好多芯片初始化AD完毕之后都要等待一个标志完成;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知道,我就是等到转换完后数据准备好引脚变低后我才读数据的。

楼主:
换个芯片啦!
听技术支持这么说“今天问芯片厂商技术支持,他说要我刚开始丢几个数据,或者延时一段时间”,就知道他们产品的品质如何了!!!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我在别人的成熟硬件上做这个实验,别人的程序跑起来没有这个问题,这里面应该是我的程序问题,但是有不知道该注意什么,错出在了?

楼主:
哪个AD这么矫情
引用 网友A:

能有什么办法吗,请您指点,谢谢。

网友E:
对读回来的值做滤波  比如删除最大最小值  中间的值取平均数

网友E:
程序匠人的书中提到多种算法  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