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 led驱动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7-31):
电路发生震荡,电感感应电压+电池电压达到LED点亮的电压。

网友B:
VT1导通—VT2导通,C1正反馈,VT1电流加大导致VT2电流加大饱和,LED被旁路,
0.1mH电感储能。随后进入截止区,电源和电感叠加的电压向LED放电而发光。

楼主:
3# MCU52 恩,我不清楚的地方在于电容如何实现反馈的。而且什么情况下才算进入深度饱和?

楼主:
2# avric 恩,能不能将振荡的具体情况解释一下?

网友A:
刚上电时,C1开始充电,VT1的基极电压下降至1.5-偏置电压前,VT1,VT2都是截止的,L只有微弱的C1充电电流通过。当C1充电至VT1基极电压=1.5 -VT1 的BE节偏置电压,VT1导通,VT2接近短路,电流迅速增大,此时正反馈,而L 产生感抗,C1的右端电压等于VT2的CE节电压,很低,C1被放电,随着电流稳定,L感抗消失,C1的右端电压提高,恢复至1.5V附近,但是C1不会立即充满,而C1的充电导致VT1的B级再次升高,升至1.5-VT1偏置电压以上时,VT1,VT2电流突然截止,而此时C1是未充满状态,继续充电,而突然截止的电流导致L的感应电压,加上电池的1.5V,点亮发光二极管。
C1充至上述状态,进入下一个循环。。

楼主:
6# avric VT1是PNP的管子,在一上电的时候C集电压高于E集电压,是不是应该立刻就导通了的?

网友A:
6# avric VT1是PNP的管子,在一上电的时候C集电压高于E集电压,是不是应该立刻就导通了的?
引用 楼主:

C极电压高于E极电压?你是想说E极电压高于B极电压吗,我看糊涂了?

楼主:
8# avric 恩,不好意思,写错了。上电后e极高于b极,是不是应该立刻就导通了?

楼主:
为啥回我贴的人总是这么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