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3C2440下载的问题,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2-07-31):
我们最近做了一块板子,上面用到三星的ARM S3C2440,调试的时候发现程序怎么都下载不进去,ARM和FLASH(NAND FLASH )都能读出来,用H-JTAG ,REST和CHECK都没有问题,就是下载程序的时候,到下到63%的时候下不进去了,提示“Time out,this means something goes wrong”,我们同时做了两块,两块的配置是一样,那一块可以下载,所以问题应该不是在配置上,求大神指教,问题可能出在哪儿,我应该怎么下手去解决,求指导,谢谢!!

楼主:
求大神啊

楼主:
补充一下,擦除,检测是否空白都是可以完成的,只有烧写程序的时候出错

楼主:
好吧  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

网友A:
时序问题或者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