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梯里日光灯老烧,求解决思路

楼主(2012-08-01):
新厂房电梯里日光灯老烧,求解决思路

也不知道描述什么好

大家给些思路,或需要知道什么信息,我再打听

谢谢

楼主:
换上新日光灯,基本几天就烧了

网友A:
估计楼主得手机信息  是在什么情况下烧的?  电梯启动瞬间  运行过程中 还是停止的瞬间

网友B:
一是产品不好
二是电压偏离
三是环境恶劣

网友C:
建议使用恒流驱动LED灯管。有飞利浦的,欧司朗,雷士什么的

网友D:
这种场合,不要用电子镇流器

网友E:
产品质量有问题

网友:
日光灯不适合频繁启动和亮灭。
电梯里一般是有人亮没人灭,对日光灯寿命不利。
换白炽灯或LED吧。

楼主:
怀疑是电机的干扰导致吧,谢谢大家的回复,建议老大换其他灯测试

网友F:
貌似老师正在做这个东西 刚上电的时候占空比和稳定时候占空比不一样 通过3个5做的

网友G:
你这么说还真觉得有这么一回事,上次去一单位电梯中的日光灯也是坏的,那里的员工也说“又”坏了,
说明是经常坏的,建议还是用LED节能日光灯。

网友H:
不要用市面上普通的日光灯,
你这个电梯应该是杂牌子的,建议用LED灯或老是电感的日光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