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路。(有附件和图片)

楼主(2012-08-01):
听说附件是洗衣机的电路图。而上图是该电路图中的部分电路。请问图中箭头指向的C1和R3,与继电器,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消火花吸收回路。
电机是个大电感,继电器触点断开时电流仍会继续,如果没有回路,则会在阻抗很高的触点两端产生很高的电压形成火花放电,EMC特性很差。
有了这个回路就可以在继电器触点断开时吸收部分能量,以使触点两端电压不至于太高太高。

网友B:
2楼精准

网友C:
楼主"洗衣机.zip" 文件中电路图不完整。比如,网络标号AC_N连到什么地方去了?

网友C:
由于L1将市电火线接入+5V单片机供电中,电路很不安全。断开L1。可控硅就无法触发导通。这个设计差劲。

网友D:
估计是放电回路
像电容并个二极管差不多吧